泪奔了啊。。LM3S8962在Keil里无法Download

楼主:
先简单说一下调试环境,win7系统,LM3S8962的cd是最新版的,各种驱动都安装完毕了,用Keil编译标程Hello,World正常,但是一点击Download,虽然显示 Erase Done,Programming Done,Verify OK,但是Keil就直接未响应了。程序也没有下载到板子里。看了一些网页,试了一些方法,比如用LM Flash Programmer解锁,虽然提示unlocked了,但是还是不行;再试了试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92064-1-1.html里的方法,还是一样Keil未响应,崩溃了啊。。。求各位大牛指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简单说一下调试环境,win7系统,LM3S8962的cd是最新版的,各种驱动都安装完毕了,用Keil编译标程Hello,World正常,但是一点击Download,虽然显示 Erase Done,Programming Done,Verify OK,但是Keil就直接未响应了。 ...

我觉得这个是win7的原因,win7的那个程序无响应,好烦人的。

一般我都是点了download之后,不操作MDK,等到它下载完为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啊。。download后还是未响应,等多久都是未响应,虽然DEBUG OUT的灯是红的,但是根本就没写入啊,用LM Flash Programmer写入依旧是未响应,郁闷了

网友:
下载时,FLASH型号也得选对,不知楼主选对没有,没选就容易出现上述错误提示

网友:
额,换了一台电脑,环境类似,虽然还是未响应,但是终于写进去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建议楼主学习使用CCS。 TI的主要精力都放在CCS中,以后对于stellaris芯片的支持效果CCS会明显好于IAR,KEIL,codered...... 而且以后一些TI的仿真器可能CCS支持,但IAR,KEIL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