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P1.0为输出,看到两种写法P1DIR = BIT0和P1DIR |=BIT0.

楼主:
请问有什么不同?

网友:
P1DIR = BIT0会改变P1其它IO口的方向,而P1DIR |= BIT0则对P1.0单独操作,推荐使用

网友:
可能是新手吧
补充一下
可看看头文件中的BIT0定义,应该就是00000001吧
是不是这样就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新手, 学习了。。。

网友:
P1DIR = BIT0
这个把别的比特也赋值了。
P1DIR |=BIT0.
这个只把BIT0给置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弄清楚C语言的逻辑关系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