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助,小弟想用MSP430F5系的板子完成SD卡的存储,急!急!急!急!急!

楼主:
大神求助,小弟想用MSP430F5系的板子完成SD卡的存储,用SPI模式,并且要求储存的信息能够在PC上显示,能够在PC上读得出来。。。貌似要读很多关于FAT16的资料,但不知如何下手编程啊????不知高手有没有相关的代码或资料,给小弟指导指导??先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正在学习中,我还想问问,这个SD卡几遍成功写入,怎么在PC上看到呢??代码??txt??如果大神愿意帮忙,我可以把代码贴上来。。。。 谢谢!

网友:
参考附件里的sd卡程序,是基于FAT的文件系统的。

MSP4305529 demo.rar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开完后脑袋有点晕。。。。SD卡不是按时序图编写复位、初始化、读和写吗??有些示例代码很简单,为什么我这网上找的其他人写的都那么难,复杂??现在思绪有点乱,不知有什么资料能理清一下编写SD卡的思路,先编什么?后编什么?那个必须?那个不必须?。。。。。苦恼啊。。。。。

网友:
首先,你要理清一个思路,对于SD卡可以当成一个SPI接口的存储器(另外一个高速的模式接口其实并没有公开),总之当成SPI接口的存储器即可。
所以首先实现的是对SD开的读写操作
至于FAT16还是其他的文件系统,是在你读写DS卡成功后建立的文件系统,主要是便于文件的管理,跟你的电脑文件系统在原理上是一样的。对于不同需求文系统并不是必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恩,受教了。。。至今有点想不明白,SD卡有自己的SPI模式,其读或写都没有涉及到芯片手册中讲的芯片为主怎么样?芯片为从又怎么样?。。。。。不明白是不是SPI模式下读写SD卡一直是单片机主,SD卡从的样式,不改变?
或者我对SPI的概念理解不对?请版主赐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介绍这个网址给你
https://www.sdcard.org/home/
这个上面有你需要的SD卡的原版E文规范。

网友:
这还有个中文的,更精简些

网友:
正好在其他版块上看到了一个实例

网友:
参考MSP430F5529的开发板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什么意思?demo??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版主,有个问题请教,SD卡的命令操作返回的ERROR CODE 是自己随便定义的吗??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