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灯亮 设备管理器中有其驱动,但是没有新增com口

楼主:
想设置通讯的 超级终端时,发现 设备管理器中没有端口,jlink灯亮,设备管理器中也有其驱动,为什么?

网友:
JLINK本来就没有什么COM口,它是通过USB口来进行通讯的

楼主是不是同虚拟串口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始设备管理器中有 rim virtual serial 我把它卸载了,就没有端口了

网友:
那个是虚拟串口软件吧

和JLINK应没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时我不太确定就卸载了,现在要设置超级终端 就没有串口可以选择了,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想办法再安装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