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时钟处理方法,大讨论!

楼主:
有2个时钟,1个是快时钟A,1个是慢时钟B
     请问 当他们产生1个各自时钟周期长脉冲时,互相怎么同步的,是一样的不?
  当产生的脉冲的比较长时 ,又是怎么 同步的

网友:
如果高速时钟去同步低速时钟,可以采用边缘检测的方法,每个边缘生产一个高速脉冲,即可同步。反之,低速时钟同步高速时钟,可以采用双FF同步。当然如果高速时钟数据连续,没有间隙,肯定是会丢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