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
有一个9位的数据在32k时钟域得到,然后用一个500k的时钟去采这个9bit的数据,用寄存器打两拍可靠不?其他办法呢
可不可以用500k时钟来同步32k时钟,然后用同步过得时钟来得到这个9位数据,再给500k去采?

网友:
1.  用两个寄存器同步9位数据这种能够解决90%的问题,但不能全避免亚稳态的存在。

2.  用500K的时钟同步32K的时钟,不知是不是这样的方法,500K的时钟去检测32K时钟的上升沿或下降沿,然后在边缘获取32K时钟域的数据,转换成500K时钟域的数据。

3.  比较可靠地办法还是用异步FIFO或双口RAM 进行数据缓冲,32K的时钟不停写数据,500K时钟根据RAM或FIFO的数据内容的多少,间断的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