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时钟clk的分频信号 能在always中 作为被检测的时钟么?

楼主:
module music(clk,ret,fm,fm1,fm2);
  input clk;
  input ret;
  output fm,fm1,fm2;
  reg clk1;
  reg clk2;
  reg h,fm;
  reg [9:0] cnt;
  reg [5:0] cnt1;
  reg [2:0] cnt2;
  reg [2:0]  cnt3;
  reg  [5:0] div;
  parameter a=6'd50,
            b=6'd40,
            c=6'd30,
            d=6'd20,
            e=6'd10,
            f=6'd5;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t)
  if(!ret)
    begin
      clk1<=0;
      cnt1<=0;
    end
  else
    if(cnt1==6'b111111)
      begin
        clk1<=~clk1;
        cnt1<=0;
      end
    else
      cnt1<=cnt1+1;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t)
     if(!ret)
       begin
          clk2<=0;
          cnt2<=0;
       end
     else
       if(cnt2==3'b111)
         begin
           clk2<=~clk2;
           cnt2<=0;
           end
      else
        cnt2<=cnt2+1;

   always @(posedge clk1  or posedge ret)
    if(!ret)
      begin
        fm<=0;
        cnt<=0;
      end
    else if(cnt==10)
       begin
         fm<=~fm;
         cnt<=0;
       end
     else
       cnt<=cnt+1;

/* always @( posedge clk2 or posedge ret)
    begin
      if(!ret)
          begin
           cnt3<=0;
          end
      else
          if(cnt3==3'b101)
            cnt3<=0;
          else
            cnt3<=cnt3+1;
            case(cnt3)
              0: div=a;
              1: div=b;
              2: div=c;
              3: div=d;
              4: div=e;
              5: div=f;
              default : div=0;
            endcase
    end */

      assign fm1=clk1;
      assign fm2=clk2;
     // assign fm=h;

   endmodule

整个程序中 为什么 红色的部分 我用clk产生的分频信号 clk1 去做被检测的时钟  fm 就没有输出;

而如果 我把 clk1 换成 clk 输出就是正常的  求教 !!

网友:
CLK1, CNT 都是主时钟的分频信号。即是门控信号,他们之间信号与电路的寄生参数有关,二者直接没有明确的相位关系。所以用CLK1去检测CNT,无疑是羊入虎口,有去无回。所以fm没有输出这是正常,如果有输出也是正常,这是随机的。

  如果用CLK去检测CNT,CNT与主时钟有确定相位延迟关系,逻辑门本身的工艺参数对相位的影响与这个相位延迟相比太小,不值得一提,故而,fm确定有输出,这也就是同步设计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