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stm32不完全手册上的程序移植到神舟I号开发板上,一直白屏,求高手解

楼主:
这是我修改过的程序,已经折腾两天了,求高手帮忙解答。调试显示无错误。
万分感激!!!!
QQ648597650

ALIENTEK MINISTM32 实验10 TFTLCD显示实验.rar

网友:
你们LCD接口都不同怎么能照搬过来呢,你看一下LCD.h文件里的IO口定义
#ifdef LCD_FAST_IO //快速IO

#define        LCD_RS_SET        GPIOC->BSRR=1<<8    //数据/命令          PC8
#define        LCD_CS_SET  GPIOC->BSRR=1<<9    //片选端口               PC9
#define        LCD_WR_SET        GPIOC->BSRR=1<<10    //写数据                         PC10
#define        LCD_RD_SET        GPIOC->BSRR=1<<11    //读数据                         PC11

#define        LCD_RS_CLR        GPIOC->BRR=1<<8     //数据/命令          PC8
#define        LCD_CS_CLR  GPIOC->BRR=1<<9     //片选端口               PC9
#define        LCD_WR_CLR        GPIOC->BRR=1<<10     //写数据                         PC10
#define        LCD_RD_CLR        GPIOC->BRR=1<<11     //读数据                         PC11

#else //慢速IO

#define        LCD_RS        PCout(8)  //数据/命令        PC8
#define        LCD_CS        PCout(9)  //片选端口               PC9
#define        LCD_WR        PCout(10)  //写数据                         PC10
#define        LCD_RD        PCout(11)  //读数据                         PC11

#endif
你是PA口啊大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明白,您指的PA端口是哪一部分,在这段代码中只用到PA口作led显示

网友:
首先确保你的LCD模块驱动和 ALIENTEK开发板的是一样的。
其次修改几个驱动脚位,主要是LCD模块使用的SPI端口和数据口-- ALIENTEK开发板用的是PC的几个口,你的原理图是PA的几个口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这个程序没有用到读SD卡,不需要用到Spi接口,只用到CS.RS.RD,WR,背光,应该不需要定义SPI脚位.驱动脚位,数据端口我都改了,芯片都是ILI9320,但是还是白屏.正因为这样,我才到论坛上求助.

网友:
我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