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助,atmage16最小系统 i/o口输出问题

楼主:
  大家好,新人报道,这个论坛让我学到很多关于avr的知识!

  我是一位大一新生,我想学单片机!但对于单片机什么都不了解,听说学习最好有一块学习板。  所以我在淘宝淘了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id=13274907432&prt=1327930426289&prc=1这玩意,发现真的...太简洁了吧...连发光二极管都没有。

  我想做I/O口输出的实验,看了“流水灯实验-救火车带你动手实验” ,折腾一翻焊了个330欧电阻+发光二级管,成功下载了程序

#include <avr/io.h>

int main (void)
{
 DDRC = 0xff;
 PORTC = 0b11100110;
 while(1);
}

  悲剧地发现灯没亮,我怕是板子问题,所以直接用发光二极管试。发现仅在阳极接PC1,阴极接PC0,二极管亮了,而其他不行(在两针之间连)

  图:                        http://www.taobao.com/view_image.php?pic=Wx0GGlFDXA1VUwMBWx0SCwkNGRFcVxxQW1UcCxMFRBkDCFdVV1cRRhpXRDhHMUsMRGtYelsxKgkACB8XZ2sCA0VaQl1FBgYV&title=QVZSIEFUbWVnYTE21%2B7Qoc%2B1zbOw5SC%2FqreisOWjqLXn1LTP3yu1pcasu%2Forz8LU2Mb3o6k%3D&version=2&c=MTdhYzU0MThjMTU5MDZkNjMyNmExMTMzNDEyZTg5NWQ%3D&itemId=13274907432&shopId=60539227&sellerRate=3075&dbId=&fv=9

  呜呜,到底这板子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 。。。各位大侠帮帮忙哈。。。

网友:
老大,你拿二极管直接接5v的电啊,那不一下子就烧了,后边的能亮才怪呢,拿电压表量引脚的电压,正常的话接着测量下面的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二极管是5V的,没烧,而且是先接其他组合,最后才接那个。   不是烧不烧的问题。。。是输出的问题....
唉  看了真的要买个万用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的编译软件是哪个?我只用过ICCAVR,别的没用过,编译之前芯片型号有没有选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avr studio4.13          有选对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程序引用的那个头文件我没用过,我用的是iom16v.h,在网上搜了下,这两个的区别,网上说法不太一致,不晓得你的程序是哪里的问题,你把0b11100110换成16进制表示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