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ZDSP2808和28335的错误(参考的话要小心)

楼主:
2808和28335的上电顺序和2812的是完全相反的。但是EZDSP2808和28335中的上电顺序却和2812相同,这有可能导致:output buffers to turn on,causing a glitch to occur on the pin during power up。

建议真要参考设计,还是参考TI的controlcard,如附件的电源电路,或者自行修改一下EZDSP中的电源电路。

网友:
2808对上电顺序应该是无要求的啊。2812是有要求

网友:
呃,你说的不准确。

2812之所以要由上电顺序,是因为怕2812的核心比2812的FLASH先上电,-->2812之后运行读不到FLASH-->可能产生未知后果。

2812中也只是F2812由上电要求,C2812没有。

 2808虽然号称没有上电要求,但不注意的话有可能造成:output buffers to turn on,causing a glitch to occur on the pin during power up。

这比2812的后果轻,所以号称没有上电要求,当然建议注意上电。(更多的看我上面贴出来的datasheet)

网友:
2808如果3.3V 比1.8V上电早的话会使某些管脚上有短脉冲,这个脉冲如果非常非常短的话我觉应该可以忽略。一般设置的话都会优先考虑同步上电吧

网友:
是的,一般同步上电就可以了。
但TI的controlcard为了可靠还是有上电顺序。

网友:
TP62400这个芯片内部有输出时序?

网友:
TP62400 EN有加RC延时的.....很小很小的延时,呵呵

网友:
哦,原来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