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7个ADC数据采集模块, 请大家帮我看看哪个最好啊

楼主:
大家好!

我有个气体传感器, 供电5V. 线性输出 0.015V ~ 2.5V, 表达0~20000.

这个传感器在实际使用环境温度有高有底, 湿度也一样,

因为自己不会画板, 也不懂电路, 无法分辨好坏.

我在淘宝找了电子秤的板子(都有说ADC芯片).

希望大家在帮我评比时, 注意精度 温湿度; 可以忽略AD路数.

我准备接一个ARM11板, 通过485 或者 SPI采集数据,
初步用SPI, 因为要采样多次再平均, 所以需要高速.
这个数据采集系统, 准备用900mA的锂电供电.
持续工作时间一般在2个小时, 最大不超过12小时
成本<200元都没关系, 最重要的是稳定和抗干扰能力强.

第2 和 第7个是AD的方案, 看起来质量不错. 第7个太大了.
其他都是一个公司的芯片; 第1个CS1168的, 其他的好像是HX711的, 挺看好CS1168的, 不知道他的质量和稳定性怎么样.

第1个:

24位ADC 数据采集模块 电子称 电子秤 称重 CS1168 变送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572304756#

第2个:

ADC数据采集模块 数码管显示 串口通信【毛毛雨工作室】[DPO1170]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568368297

第3个

dsp28335开发板外扩ad7656模块 ad7656数据采集板16位6路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641094499

第4个:

AD-CS5 高精度称重模块 24位AD 数据采集模块 变送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278396839

第5个:
电子秤传感器专用 差分输入HX711AD模块双通道24位模数转换带屏蔽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1326693535106&prc=1

第6个:

HX711电子秤制作称重传感器重量压力应力毫伏测量24位AD模块已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018837258

第7个:

AD620、ADC0832、51单片机、RS232、模拟信号采集板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bzIu&id=3198556452&

麻烦大家了! 祝大家龙年工作顺利 财源丰收!

网友:
***********

请大家帮我看第1个和第5个就可以了.

谢谢!

--------------------------------------------------
问题:在PCB布局布线时,应注意些什么?

答案:Sigma-Delta ADC具有非常高的分辨率以及极低的噪声,因此PCB的布局布线对于实现ADC的高性能有非常大的影响。在PCB的布局不线中需要注意以下方面:

电源:如果可能,尽量使用单独的模拟电源和单独的数字电源。而且模拟部分的电源要使用线性电源。如果使用单电源给AVDD和DVDD供电的话,AVDD和DVDD之间应用磁珠进行隔离。在所有的AVDD的管脚要用0.1µF和10µF进行去耦到模拟地上,所有数字电源管脚要用0.1uF进行去耦,接到数字地上。电源线在PCB上要走尽量宽的线。
地:系统要分为模拟地和数字地两部分,模拟地和数字地都要是大面积的地平面。ADC芯片本身模拟管脚与数字管脚都物理上分隔开了,因此ADC可以跨在模拟地平面和数字地平面的中间,ADC的AGND管脚要接到系统模拟地,ADC的DGND管脚要接到系统数字地。模拟地和数字地最终在ADC的附近进行一点相接。
信号:信号的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要分开,模拟信号线和数字信号线也要分开,模拟信号线和数字信号线不要穿插。在芯片下面避免走数字信号。
如果要了解更多,请参考ADI网站上的技术资料“Obtaining Optimum Performance From the AD7731 Sigma Delta ADC”。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有不有人啊

网友:
你这个要实现不是很难

你这个其实不难实现的吧!
线性输出 0.015V ~ 2.5V, 表达0~20000.
我做这个测量的时候:5V激励电压,最大15mv的输出,能做到100000的表达,相当于接100Kg的称重传感器,精确到1g的精度;
需要帮忙联系我:EysMC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