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2000芯片的PWM同步

楼主:
好像TI没有给出专门讨论PWM同步的例程

EPwm1Regs.TBCTL.bit.SWFSYNC = 1;

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产生作用,比如

EPwm1Regs.TBCTL.bit.SWFSYNC = 1;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因为C2000的结构是流水线结构,需要等几个周期清空流水线。

下面的程序运行时可以看到GPIO33引脚持续输出Synchronization Pulse。EPwm1Regs.TBCTR,EPwm2Regs.TBCTR,EPwm3Regs.TBCTR基本上一直定在0x300这里

可以尝试修改EPwm1Regs.TBCTL.bit.SYNCOSEL,以改变Synchronization Pulse产生来源,同样也可以看到SYNCOSEL信号。

该程序可以直接用于C2000所有芯片(除28069)只要改变#include中的值。

网友:
#include "DSP280x_Device.h"     // DSP280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0x_Examples.h"   // DSP280x Examples Include File

void InitEPwm1Example(void);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InitEPwm1Gpio();
   InitEPwm2Gpio();
   InitEPwm3Gpio();
   EALLOW;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33 = 0;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3 = 2;

   EDIS;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0;
   EDIS;

   InitEPwm1Example();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1;
   EDIS;

   for(;;)
   {

  EPwm1Regs.TBCTL.bit.SWFSYNC = 1;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

}

void InitEPwm1Example()
{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0;
   EPwm1Regs.TBPRD = 0x1000;
   EPwm1Regs.TBCTL.bit.PHSEN = 1;
   EPwm1Regs.TBCTL.bit.PHSDIR =1;
   EPwm1Regs.TBCTL.bit.SYNCOSEL =0;
   EPwm1Regs.TBPHS.half.TBPHS = 0x0300;
   EPwm1Regs.TBCTR = 0x0000;
   EPwm1Regs.CMPA.half.CMPA = 0x200;
   EPwm1Regs.AQCTLA.bit.ZRO = 2;
   EPwm1Regs.AQCTLA.bit.CAU = 1;

   EPwm2Regs.TBCTL.bit.CTRMODE = 0;
   EPwm2Regs.TBPRD = 0x1000;
   EPwm2Regs.TBCTL.bit.PHSEN = 1;
   EPwm2Regs.TBCTL.bit.SYNCOSEL =0;
   EPwm2Regs.TBPHS.half.TBPHS = 0x0300;
   EPwm2Regs.TBCTR = 0x0000;
   EPwm2Regs.CMPA.half.CMPA = 0x200;
   EPwm2Regs.AQCTLA.bit.ZRO = 2;
   EPwm2Regs.AQCTLA.bit.CAU = 1;
   EPwm2Regs.TBCTL.bit.PHSDIR =1;

   EPwm3Regs.TBCTL.bit.CTRMODE = 0;
   EPwm3Regs.TBPRD = 0x1000;
   EPwm3Regs.TBCTL.bit.PHSEN = 1;
   EPwm3Regs.TBCTL.bit.SYNCOSEL =0;
   EPwm3Regs.TBPHS.half.TBPHS = 0x0300;
   EPwm3Regs.TBCTR = 0x0000;
   EPwm3Regs.CMPA.half.CMPA = 0x200;
   EPwm3Regs.AQCTLA.bit.ZRO = 2;
   EPwm3Regs.AQCTLA.bit.CAU = 1;
   EPwm3Regs.TBCTL.bit.PHSDIR =1;
}

网友:
这是一种软件同步的方法

网友:
计数器无论在哪都会回到这个值TBPHS = 0x0300

网友:
有个疑问

你这个一进for循环就会产生软件同步,使计数器无论在哪都会回到这个值TBPHS = 0x0300.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不用
EPwm1Regs.TBCTL.bit.SYNCOSEL = TB_SYNCOSEL_CTR_ZERO;
EPwm2Regs.TBCTL.bit.SYNCOSEL = TB_SYNCOSEL_EPWMXSYNC;
EPwm3Regs.TBCTL.bit.SYNCOSEL = TB_SYNCOSEL_EPWMXSYNC;
这个产生同步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