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5002

楼主:
有下面一个电路图,请问各位大侠这个电路中的Q7A和Q7B两个三极管起什么作用。在LM5002这个芯片的PDF中的应用事例中都没用到三极管,在所以的应用事例中都是用两个电阻分压来确定输出电压的,而这个电路好像看上去不一样,这个+5V的输出电压又是怎么得到的,请各位大侠们帮忙解答下。万分感谢!

网友:
试着分析一哈...

1、因电路的输入电源只有-12V,将GND和-12V分别看作是电源的+/-极,于是把GND作为LM5002的输入,而把-12V接到LM5002的‘GND’脚上去。

2、如果用手册里记述的典型电路,则三极管Q7是不需要的,将R23和R24直接连上,调整其比率可升压出正电压来:从-12V起算输出17V,就得到+5V电压。

3、不过按上述2的做法有个问题,生成的正电压是以-12V为参考点的,-12V的波动会直接反映到+5V上去。这里的改良办法就是接入Q7A和Q7B(估计用的是对管吧)。

4、由图可见,Q7A和Q7B的发射结都处于正偏状态,两管的基极接在了一起,因此两管的发射极电位是相等的,亦即:A点电位=0V(GND)。

5、由于Q7A处于放大状态,忽略了很小Ib,于是Ie≈Ic,也就是流过R23和流过R24的电流几乎相等(FB输入脚是高阻的)。

6、查LM5002的手册可知,芯片的FB脚和GND脚之间为1.26V(B点),由此可算出流过R23的电流≈流过R24的电流=1.26V/4.99kΩ≈0.2525mA。再根据A点电位为0(GND),算得输出电压=0.2525mA×20kΩ≈5.0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仙猫老师,您幸苦了,都凌晨了还抽出时间为我解答,太感谢了,向您敬礼,您也要注意休息。经过您的详细解答,我懂了,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因电路的输入电源只有-12V,将GND和-12V分别看作是电源的+/-极,于是把GND作为LM5002的输入,而把-12V接 ...

太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