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一个关于“<<”的程序问题,实在搞不懂,万谢~~~~

楼主:
程序如下
宏定义段:
#define LEDPORT P5OUT
#define LEDDIR  P5DIR
#define RLEDBIT 1<<4
子程序
void LedInit()
{
  LEDDIR = LEDDIR | RLEDBIT ;
  LEDPORT = LEDPORT | RLEDBIT ;
}
编译后应该是
P5DIR=P5DIR | 1<<4;
P5OUT=P5OUT | 1<<4;
这里面的1<<4是什么作用呢?
谢谢啦:carnation: ~

网友:
自己顶一个,在线等~~

自己顶一个,在线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对寄存器进行位操作,1向左移动4位,然后与寄存器进行或操作,在不影响其他位状态的情况下把第4位置高

网友:
#define LEDPORT P5OUT
#define LEDDIR P5DIR
#define RLEDBIT 1<<4  //等价于BIT4
                                         //0000 0001把这个1左移4位得到
                       //0001 0000
子程序
void LedInit()
{
LEDDIR = LEDDIR | RLEDBIT ;//设置P5.4口为输出
LEDPORT = LEDPORT | RLEDBIT ;//设置P5.4口为输出高电平

}
编译后应该是
P5DIR=P5DIR | 1<<4;
P5OUT=P5OUT | 1<<4;

网友:
1<<4相当于0x1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豁然开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4楼,应该是0x10,是从第0位开始算的

网友:
这里面的1<<4是什么作用呢?就是把0B00000001左移4位右边添零补位,结果为0B0001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4楼,应该是0x10,是从第0位开始算的

是的,我错了

网友:
左移几位,就是乘以2的几次方

网友:
做的移位操作
相当于(00000001)左移4位 变为(000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