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设备与3.3V设备之间连接的问题

楼主:
5V的51单片机和3.3V的设备(STM32 CC2430 蓝牙模块 射频模块等)连接时,电源已经用5V转为3.3V并且共地,直接把TXD RXD连接起来,会因为输出高电平为5V过高而烧坏设备吗?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一般的3.3V设备都支持5V输入电平,但不推荐!

网友:
STM32的IO口有一部分是5V容忍的,不过3.3输入给5V的时候可能会高电平不稳

网友:
5V芯片的串口输出脚分压成3V3  输入脚上拉3V3   一般5V串口可以认3V3电平的。
还有一种办法用2N7002搭个电路转换。

网友:
注意高压侧的IO是强上拉型还是弱上拉型,只有后者可以直连。

网友:
可能会烧坏,用光耦应该可以避免,我们使用电机驱动电路的时候没有发生过烧毁单片机的情况,这里不知道你的3.3V的外设会不会烧掉

网友:
一般不会烧掉,除非3.3V设备电压容限较低,可以用转换芯片转为3.3V

网友:
这个不能笼统的说可以,或者不可以,只能根据具体的电路和器件参数来分析了!

网友:
我现在有个5v供电的射频芯片em4095,单片机位3.3v,请问需要转换电平吗

网友:
弱上拉型的IO才能直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