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B90 C3 PB0输入模式下外部上拉只能拉到1.3V???

楼主:
9B90 C3 PB0口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为什么在输入模式下外部上拉只能拉到1.3V?

望高手指点!

网友:
外部上拉电阻是多少?
楼主能否再确认一下9B90的该GPIO口的设置吗?
如果割断该GPIO口和外部电路的连接,直接用10K的电阻上拉到3.3V能否正常

网友: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GPIODirModeSet (GPIO_PORTB_BASE,GPIO_PIN_0,GPIO_DIR_MODE_IN);

IO设置很简单,只是定义为输入功能。
我做测试的时候,GPIO外部无任何电路连接,直接用10K拉到3.3V,工作时PB0电压只有1.3V左右;同样的测试条件在PB1上面就可以拉到3V。

网友:
9B90C3版本的PB0有内部下拉电阻,勘误手册上有解决方法,在初始化的时候改动。

网友:
楼上正解,看来以后碰到M3的问题要多关注勘误表.....

网友:
问题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