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90129013封装怎么处理???

楼主:
各位好!我遇到一个基本的问题,

我原理图用到了9012和9013,都是SOT-23封装,

见下图,

这个是9012的原理图:

9013的原理图:

可见基原理图的管脚排布不一样的。我用的是原理图库里的NPN和PNP

我的问题是PCB管脚还得改么?大家是怎么处理的????要知道按上面的原理图加相同的封装一定行不通的

网友:
自己重新画个封装吧,貌似AD10的可以直接在原理图里改

网友:
我有封装 给个能发给你的邮箱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同同事商量下,修改9013的原理图管脚了,即2,3对调,封装都用一个SOT-23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的 我们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