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台电x19+MP3的问题

楼主:
台电x19+MP3,连接电脑显示USB已连接,打开可移动磁盘显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进行固件升级也不行。这是不是内存储器出了问题?

网友:
1.很可能是电脑系统有问题 建议重启 使用机箱后的USB接口
2.内存坏了 建议送修
祝你好运

网友:
这个问题基本上可以排除是存储器的问题,要么是PC平台的USB接口或驱动的问题,要么是你的MP3内控制器的问题,如果其他类似USB设备工作正常则说明是后者。

网友:
可能是电压不够,换台电脑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打开MP3后显示修复和格式化,确定和取消。按哪个都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