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 linux 构建邮件服务器

楼主:
求高手指点一下,我想在我的linux上面添加一个邮件服务。这个服务器不要太大的,只要可以实现往固定邮件地址发送设备状态就行。有没有那种嵌入式方面用的邮件服务器呢,,

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
这个还真没用过!~配置下内核?

网友: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非要用邮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核里面有邮件服务器?或者相关的邮件协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非得用邮件,只是现在短信之类的都实现了,,
目前准备加上邮件功能。
现在是单机可以用163等邮件服务器发送邮件,只是如果是内网的情况之下就必须建立自己的邮件服务器。
但是呢又不想摆一台电脑或服务器,就像用自己的设备搭建一个,所以想找找有没有这中比较小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