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知道这两款IC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
这两款IC的代码分别为MAT和OS,请问谁知道这两款IC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你可真逗!

网友:
楼主太幽默了

网友:
楼主,你可记得蔡明的一句话吗?

让骗子给骗了

网友:
神马情况?

网友:
楼主求人办事还要人钱,真是佩服

网友:
不好意思,没注意到,我马上把它删了!

网友:
呵呵,幽默一下

网友:
第二片是AD的,这种标号是被打磨了呢;
还是说就是片子太小打的这种标号。
SOT23的经常见到这样标号,MSSOP的封装应该可以打下完整的标号

网友:
第二种AD的,像这种封装,不太可能打代码的吧。至少我是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没见过
楼主从哪里拆下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是想copy别人的东东吧?

网友:
第一种我知道是双三极管来的,好像是LMBT3904D1T1,MARKING:MA

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做航模用的全能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