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AD转换

楼主:
我用的是msp430f149型,想要用A5通道测外部电压,并在1602上显示出来,但程序烧进去后A5通道还未连接任何待测器件时1602上就显示了1.87V的电压。当我依次测十二个电阻串联时的电压时 前两个还是准的可约到后面测的越不准了,电压变化越来越小。这是为什么啊?请教高手。下面是源程序。

#include"msp430x14x.h"
#include"1602.h"
#define   Num_of_Results   32

uchar shuzi[] = {"0123456789."};
uchar dianya[] = {"volt :       V"};
uchar gaodu[] = {"Height :    cm"};

static uint results[Num_of_Results];    //保存ADC转换结果的数组                                                     // is not used for anything.
void Trans_val(uint Hex_Val);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lcd_rest();                               //初始化1602液晶
  dispnchar(1,0,dianya);                    //显示电压信息
  dispnchar(1,1,gaodu);                      //显示高度
  P6DIR = 0Xff;
  P6SEL |= BIT5;                            // 使能ADC通道
  P5DIR =0Xe0;
  P5OUT=0Xff;
  ADC12CTL0 = ADC12ON+SHT0_8+MSC;           // 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自动采样
  ADC12CTL1 = SHP+CONSEQ_2;                 // 使用采样定时器
  ADC12MCTL0 = INCH_5;
  ADC12IE = 0X01;                           // 使能ADC中断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
  do
  {
    IFG1 &=~OFIFG;
    for(i=0xff;i>0;i--) ;
  }
  while((IFG1&OFIFG)!=0);
  BCSCTL2 |= SELM_3 + DIVA_3;
  _BIS_SR(LPM3_bits+GIE);

}

/*******************************************
函数名称:ADC12ISR
功    能:ADC中断服务函数,在这里用多次平均的
          计算P6.5口的模拟电压数值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int index = 0;

  results[index++] = ADC12MEM0;               // Move results
  if(index == Num_of_Results)
  {
        uchar i;
        unsigned long sum = 0;

        index = 0;
        for(i = 0; i < Num_of_Results; i++)
        {
            sum += results;
        }
        sum >>= 5;                         //除以32

        Trans_val(sum);
  }
}

/*******************************************
函数名称:Trans_val
功    能:将16进制ADC转换数据变换成三位10进制
          真实的模拟电压数据,并在液晶上显示
参    数:Hex_Val--16进制数据
          n--变换时的分母等于2的n次方
返回值  :无
************************************************/
void Trans_val(uint Hex_Val)
{
    unsigned long caltmp;
    uint Curr_Volt;
    static uint t1,i,y;
    uchar ptr[4];

    caltmp = Hex_Val;
    caltmp = (caltmp << 5) + Hex_Val;           //caltmp = Hex_Val * 33
    caltmp = (caltmp << 3) + (caltmp << 1);     //caltmp = caltmp * 10
    Curr_Volt = caltmp >> 12;                   //Curr_Volt = caltmp / 2^n
    ptr[0] = Curr_Volt / 100;                   //Hex->Dec变换
    t1 = Curr_Volt - (ptr[0] * 100);
    ptr[2] = t1 / 10;
    ptr[3] = t1 - (ptr[2] * 10);
    ptr[1] = 10;                                //shuzi表中第10位对应符号"."
                                                //在液晶上显示变换后的结果
    for(i = 0;i < 4;i++)
    displchar((9+ i),0,shuzi[ptr]);
    if(Curr_Volt>0)    y=0;
    if(Curr_Volt>24)   y=1;
    if(Curr_Volt>48)   y=2;
    if(Curr_Volt>72)   y=4;
    if(Curr_Volt>96)   y=5;
    if(Curr_Volt>120)  y=6;
    if(Curr_Volt>144)  y=7;
    if(Curr_Volt>168)  y=8;
    if(Curr_Volt>192)  y=9;
    if(Curr_Volt>216)  y=10;
    if(Curr_Volt>240)  y=11;
    if(Curr_Volt>264)  y=12;
    switch (y)
    {
    case 0: {displchar(10,1,'0') ;}/*displchar(11,1,'0');};*/   break;
    case 1: {displchar(10,1,'1') ;}/*displchar(11,1,'5');};*/   break;
    case 2: {displchar(10,1,'2') ;}/*displchar(11,1,'0');};*/  break;
    case 3: {displchar(10,1,'3') ;}/*displchar(11,1,'5');};*/   break;
    case 4: {displchar(10,1,'4') ;}/*displchar(11,1,'0');};*/   break;
    case 5: {displchar(10,1,'5') ;}/*displchar(11,1,'5');};*/   break;
    case 6: {displchar(10,1,'6') ;}/*displchar(11,1,'0');};*/  break;
    case 7: {displchar(10,1,'7') ;}/*displchar(11,1,'5');};*/  break;
    case 8: {displchar(10,1,'8') ;}/*displchar(11,1,'0');};*/   break;
    case 9: {displchar(10,1,'9') ;}/*displchar(11,1,'5');};*/   break;
    case 10:{displchar(10,1,'1') ; displchar(11,1,'0');};   break;
    case 11:{displchar(10,1,'1') ;displchar(11,1,'1');};   break;
    case 12:{displchar(10,1,'1') ;displchar(11,1,'2');};  break;
    }
}

网友:
你不是用A5通道嘛,与A7有什么关系?
首先确认一下是AD采样程序有问题,还是显示程序有问题。
查看results数组的值是不是正确的。然后再查显示程序。

网友: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A5通道。显示程序没有问题,因为之前用板上电位器测时是可以的。可是换成外接的电阻时就不正常了。希望大侠帮忙看看,是不是初始化AD不准确导致的测量不准啊。十二个电阻阻值都是10K。

网友:
为什么我在ADC12MCTL0中分别存放A0~A7的转换数值时(刚上电A0~A7都未接任何器件)液晶中都会显示1.8V左右的电压值啊?急!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可以在调试的过程中看,你要看初始化的时候,你的液晶显示变量的初始值,以及你用于转换的AD量化值的初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