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 ZIGBEE电源问题

楼主:
自主研发的基于CC2530的ZIGBEE模块,采用TP62203电源芯片给CC2530提供3V3电源。当采用锂电或者3节干电池的时候,P2P传输没问题,很稳定;使用自己设计的USB接口底板电路(没有任何分压)连接PC的USB,估计是5V/500mA输出,P2P很不稳定,sniffer抓包看数据发送正常,但是无法接受。多次实验后发现在电源上并联个47uF的铝电解(钽电容不行)能解决问题。求解释原因。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TP62203没有见过不了解,如果是TPS62203,应该是电源有问题,CC2530工作时需要电源越干净越好,TPS62203工作时噪声很大,影响CC2530正常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TPS62203,我少打了个字母,不好意思,那我想问下用什么电源芯片比较好呢,1117-3V3的如何呢

网友:
RF的电源最好使用LDO
如果必须使用DC/DC
那么要注意控制纹波
越小越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LDO呢
新手求脚 谢谢了~

网友:
呵呵,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