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TC89C52给nRF24l01无线模块编程呀!真是一点头绪都没?

楼主:
在朋友那找了块nRF24l01无线模块模块,也有些资料,但看着代码就一头雾水,不知道从那下手

求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程序

 这是无线附带的51单片机程序,求高手指点,怎么下手。

网友:
呵呵!终于有些进展了。在网上找了些资料,理解现在能发射接收了

网友:
哈哈!调试成功了!

怎么就没人回呢?无线终于调试成功,小庆祝下。现在只能一个发,一个接。还不能全双工工作。
还是附上程序吧!免得后来的朋友走弯路,给后来的朋友附上我的程序和电路。  有详细说明

网友:
程序和电路

还未整理有点乱,请大神有建议的留下,如果有朋友也在搞NRF,不懂的咱也可以再交流。

发射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IO端口定义***************************************
sbit CE   = P1^5;  // Chip Enable pin signal (output)
sbit CSN  = P1^4;  // Slave Select pin, (output to CSN, nRF24L01)
sbit SCK  = P1^3;  // Master Out, Slave In pin (output)
sbit MOSI = P1^2;  // Serial Clock pin, (output)
sbit MISO= P1^1;  // Master In, Slave Out pin (input)
sbit IRQ  = P1^0;  // Interrupt signal, from nRF24L01 (input)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TX payload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01,0x01,0x01,0x01,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10,0x10,0x10,0x10,0x10};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xdata char TxBuf[2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0x17,0x18,0x19};
// unsigned char TxBuf[20]={0x11};
 unsigned char TxBuf1[1]={0x11};
 unsigned char TxBuf2[1]={0x12};
 unsigned char TxBuf3[1]={0x13};
 unsigned char TxBuf4[1]={0x14};
 unsigned char TxBuf5[1]={0x15};
 unsigned char TxBuf6[1]={0x16};
 unsigned char TxBuf7[1]={0x17};
 unsigned char TxBuf8[1]={0x18};
 unsigned char TxBuf9[1]={0x19};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void init_NRF24L01(void);
uint SPI_RW(uint uchar);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void SetRX_Mode(void);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长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
uint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
/*延时函数
/******************************************************************************************/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for(;n>0;n--)
  _nop_();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IRQ=1;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0);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禁止

//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 自动重发10次,间隔500us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 自动重发10次,间隔500us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如果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2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发射模式
}   //ps:波特率用设置么?IRQ用拉高么?不响应中断?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int SPI_RW(uint uuchar)
{
 uint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MOSI = (uuchar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uuchar = (uuchar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uuchar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uuchar);               // return read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uchar Check_ACK(bit clear)
{
 while(IRQ);
 sta = SPI_RW(NOP);                    // 返回状态寄存器
 if(MAX_RT)
  if(clear)                         // 是否清除TX FIFO,没有清除在复位MAX_RT中断标志后重发
   SPI_RW(FLUSH_TX);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RQ = 1;
 if(TX_DS)
  return(0x00);
 else
  return(0xff);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inerDelay_us(50);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temp,temp1;
// uchar i;

 init_NRF24L01();
 while(1)
 {
    P2=0xfe;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循环1
    {
     temp1=temp;
     while(temp!=0xf0)   //松手检测,即松手退出循环1语句
                    {
                        temp=P2;
                        temp=temp&0xf0;
                    }
     switch(temp1)
     {
      case 0xe0:nRF24L01_TxPacket(TxBuf1);nRF24L01_TxPacket(TxBuf1);nRF24L01_TxPacket(TxBuf1);Check_ACK(1);P0=0X11;break;
      case 0xd0:nRF24L01_TxPacket(TxBuf2);nRF24L01_TxPacket(TxBuf2);nRF24L01_TxPacket(TxBuf2);Check_ACK(1);P0=0X12;break;
      case 0xb0:nRF24L01_TxPacket(TxBuf3);nRF24L01_TxPacket(TxBuf3);nRF24L01_TxPacket(TxBuf3);Check_ACK(1);P0=0X13;break;
     }

    }

   P2=0xfd;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循环2
    {
     temp1=temp;
     while(temp!=0xf0)   //松手检测,即松手退出循环2语句
                       {
                           temp=P2;
                           temp=temp&0xf0;
                       }
     switch(temp1)
     {
      case 0xe0:nRF24L01_TxPacket(TxBuf4);nRF24L01_TxPacket(TxBuf4);nRF24L01_TxPacket(TxBuf4);Check_ACK(1);P0=0X14;break;
      case 0xd0:nRF24L01_TxPacket(TxBuf5);nRF24L01_TxPacket(TxBuf5);nRF24L01_TxPacket(TxBuf5);Check_ACK(1);P0=0X15;break;
      case 0xb0:nRF24L01_TxPacket(TxBuf6);nRF24L01_TxPacket(TxBuf6);nRF24L01_TxPacket(TxBuf6);Check_ACK(1);P0=0X16;break;
     }
    }

     P2=0xfb;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循环3
    {
     temp1=temp;
     while(temp!=0xf0)   //松手检测,即松手退出循环3语句
                       {
                           temp=P2;
                           temp=temp&0xf0;
                       }
     switch(temp1)
     {
      case 0xe0:nRF24L01_TxPacket(TxBuf7);nRF24L01_TxPacket(TxBuf7);nRF24L01_TxPacket(TxBuf7);Check_ACK(1);P0=0X17;break;
      case 0xd0:nRF24L01_TxPacket(TxBuf8);nRF24L01_TxPacket(TxBuf8);nRF24L01_TxPacket(TxBuf8);Check_ACK(1);P0=0X18;break;
      case 0xb0:nRF24L01_TxPacket(TxBuf9);nRF24L01_TxPacket(TxBuf9);nRF24L01_TxPacket(TxBuf9);Check_ACK(1);P0=0X19;break;
     }

    } /**/

    Delay(500);
    // P0=SPI_Read(STATUS);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清状态寄存器
    // Delay(1);  //感觉不加延时或是改小些都无所谓,根据实际情况来。
 }
}

网友:
接收

接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IO端口定义***************************************
sbit CE   = P1^5;  // Chip Enable pin signal (output)
sbit CSN  = P1^4;  // Slave Select pin, (output to CSN, nRF24L01)
sbit SCK  = P1^3;  // Master Out, Slave In pin (output)
sbit MOSI = P1^2;  // Serial Clock pin, (output)
sbit MISO= P1^1;  // Master In, Slave Out pin (input)
sbit IRQ  = P1^0;  // Interrupt signal, from nRF24L01 (input)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TX payload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10,0x10,0x10,0x10,0x10};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01,0x01,0x01,0x01,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void init_NRF24L01(void);
uint SPI_RW(uint uchar);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void SetRX_Mode(void);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uchar flag;

//*****************************************长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
uint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
/*延时函数
/******************************************************************************************/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for(;n>0;n--)
  _nop_();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IRQ=1;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0);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禁止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失能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接收要使能接收通道0

 //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int SPI_RW(uint uchar)
{
 uint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MOSI = (uchar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uchar = (uchar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uchar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uchar);               // return read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uchars;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SetR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CE = 1;
 inerDelay_us(130);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flag=1;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revale);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inerDelay_us(10);
}
*/
//************************************串口初始化*********************************************************
/*void StartUART( void )
{         //波特率4800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0xFA;
     TL1 = 0xFA;
     PCON = 0x00;
     TR1 = 1;
}
//************************************通过串口将接收到数据发送给PC端**************************************
void R_S_Byte(uchar R_Byte)

  SBUF = R_Byte;
     while( TI == 0 );    //查询法
    TI = 0;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i;
  uchar RxBuf[32];
  while(1)
  {
     init_NRF24L01();
         SetRX_Mode();
   nRF24L01_RxPacket(RxBuf);
         if(flag==1)
     {
       for(i=0;i<1;i++)
      {
          P0=RxBuf;
          Delay(1);
      }
      }
      //Delay(6000);
    //P0=SPI_Read(STATUS);
    //Delay(2000);
  }

}

网友:
程序功能:发射的51按键盘9个键,接收的51显示1-9对应数字,当然发射也会显示对应数字

网友:
我正在学NRF24LE1,,我现在在看程序,跟你写的这个有些类似,,射频部分看的我头都大了,,,可否指导一下?Q:1458377512

网友:
貌似是P0=RxBuf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
S O S~

求楼主指点啊~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东西,下载完程序发现没反应,都不知道是接收有问题还是发送有问题~
o(︶︿︶)o 唉,
希望能拿到楼主qq,一起交流下,我的qq:395450483

网友:
晚上调试 我都快被这东西搞崩溃了!

网友:
学习中啊,不懂还请大家指点咯

网友:
谢楼主,县拷贝过去看看行不行

网友:
楼主能把你调通的程序发给我一份吗,

网友:
楼主确定帖出的程序能用么,头都大了啊

网友:
啊啊啊最近拿到24l01的板子,感觉要傻掉了,看不懂,楼主求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