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主从机通讯问题

楼主:
最近做一个项目,有两块独立的PCB板,一个为控制板5V供电(是从功能板上12V转换来的),另外一个为功能板12V供电,两板共地,正常工作时,两板相距两米。本来用单片机控制三个NPN型三极管可以控制功能板的正常功能,也就是用5V控制12V电压,总共是5条连线(电源,地,三条控制12V的)。老板认为连线过多,最多用三条线解决。我郁闷啊……(电源,地 是不能变的了,还一条线怎么怎么通过单片机来控制三个12V的电,)  谁叫他是老板呢,苦思冥想下解定采用双机通讯的方式,主机只发送数据,从机只需要接收,TX ----> RX   ,通过MAX232增加驱动能力,不知道行不行,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
先顶一下,那三12V电是独立的,控制不的继电器。哪位高手给点意见啊!

网友:
双机通讯就得再加一个单片机,还不如这样简单呢!想不出好办法!

网友:
单单从实现上来说,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如果不需要有信息反馈,那么其实两根线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双机通信是要复杂些,是不需要信息反馈的, 两根线怎么解决呢,一个电源,一个地,这就要两根线了。

网友:
如果两套系统都是带有MCU的,用串口通讯即可,2米的距离下,如果现场的干扰不是很大可不必使用232电平转换,用逻辑门或晶体管OC输出缓冲一下就行了。至于双线通讯也是可以的,可用的技术手段包括载波、电流环、脉冲供电等,特别是脉冲供电适用于功耗较低的系统,电路和成本都很简单,用调制的电源来表示数据,然后经二极管隔离、电容储能后给从机供电,这在数学上也算是载波或电流环的极致且为二者的交集,只不过载波为基带直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