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35]CLA指令这么不听话--------它错在哪儿?

楼主:
 MI16TOF32 MR0, @_AdcResult.ADCRESULT0  ;               ---------转换成浮点数后,MR0的内容正确

 MMOVD32  MR1, @_PidParam1.MaxAdc1Current;           ---------装载浮点数后,MR1的内容正确

MNOP;                                                                               ---------加上一条及若干条,结果一样
 MCMPF32  MR1, MR0;                                                   -----------把MR0与MR1的位置颠倒,结果一样
 MBCNDD  _Task1Overload, GEQ     ;                              ------------都会转到Task1Overload处

 MNOP
 MNOP

晕,调了好久,也没有发现为什么

网友:
在比较指令后加三个NOP才可以

嗨,这个Pipeline真烦人,快和51机差不多的效率了

网友:
....搞到后面CLA就会涉及芯片内部的指令系统处理结构,越搞越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