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求指导~~~~~~~~

楼主:
最近遇到个问题,关于继电器回检的,各位大侠帮忙看下,,

原理图大概如下:

实际负载时LED灯,现在要测试A点的电压和电流,并反馈给单片机,1、2脚是继电器的控制脚,3、4脚接强电。

我用光耦画了个,图如下:

如上图所示,问题是经过光耦的电流达到10ma,已经影响负载了,大家有没有好点的方法,可以检测A点的电压、

电流呢,求指导~~~~~~~~

网友:
1、光耦二极管不要接继电器两端,改接到负载两端就行了。
2、这只能测到继电器触点的开/合,并不能定量地测得电流。
3、这个电路也测不到电压,知道继电器的开/合状态,就可知A点是等于火线电位还是零线电位了。

网友:
谢谢大侠的回复,光耦接在负载两端我也考虑过,但是负载阻值大小会影响其测试值吗?

想测其电压电流用什么其他方法好?

网友:
光耦和负载并接时,负载轻重并不影响测量,因为两端加的是低内阻电源。

定量测电流可找电流传感器,或用线性光耦。

网友:
仙猫大侠,这个是我网上看到的检测图,帮我看看,分析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仙猫大侠,先谢谢了

网友:
5楼电路里的光耦没标型号,看似也只是监视通断而已,不是定量测电流值。
而且电路未必经过检验,因为上下两个整流桥的方向都画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搞错了,现在是不需要定量的测电压、电流值,只是检测这两个值来监视通断,这两个值都得反馈到单片机去,都是3.3V的开关量,需要这两个值是用来分辨继电器故障和负载故障的,请问大侠,这样如何去做,上面的图需要修改吗

网友:
可以这样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能稍微分析下你的电路吗?

网友:
我重新画的图如下:

负载u1是个200W的灯泡,负载电流1A左右,现在的问题是R41是个1.5欧的功率电阻,会耗掉一点功耗,各位大侠能不能再帮我改改,多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的电路类似,你那个双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电压、电流多少,我负载上的电流由1A

网友:
反向并联的二极管是负载的取样电路!如果换成电阻,将造成负载变化电阻也要变化?如果负载电流1A,可需要4007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一下光耦的资料,需要1.2V左右的电压才能打开,你这二极管能否使光耦顺利导通呢?二极管不会发热烧毁吧,这个电路有没有实际试过?谢谢大侠

网友:
是不是把问题复杂化了呢?

 1、如只是想知道继电器的开/合状态,测负载两端的电压就行了,不必测电流。
 2、如继电器不是普通触电而是SSR,还需确认漏电流会不会使光耦误动作。

网友:
两只二极管!见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是这样的,如果只有负载两端接光耦,就只能判断继电器是否闭合,不能判断负载是否断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要四只二极管了?

网友:
上面两只,下面一只!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不是有一个方向的电压不够打开光耦了?

网友C(2012-02-08):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