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中任务删除自身后,其他任务不运行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
#include <includes.h>

#define  TASK_STK_SIZE    128 //定义任务堆栈的大小

OS_STK TaskOneStack[TASK_STK_SIZE]; //为任务TaskOne建立一个堆栈
OS_STK TaskTwoStack[TASK_STK_SIZE]; //为任务TaskTwo建立一个堆栈
OS_STK TaskThreeStack[TASK_STK_SIZE]; //为任务TaskTwo建立一个堆栈

void TaskOne(void *p_arg);
void TaskTwo(void *p_arg);
void TaskThree(void *p_arg);

void main(void)
{
 OSInit();     //初始化ucos

  //建立任务TaskOne,无数据区指针,             堆栈指针,          优先级6
 OSTaskCreate(TaskOne,      0      , &TaskOneStack[TASK_STK_SIZE-1],      6   );

  //建立任务TaskTwo,无数据区指针,             堆栈指针,           优先级7
 OSTaskCreate(TaskTwo,      0      , &TaskTwoStack[TASK_STK_SIZE-1],      7   );

  //建立任务TaskThree,无数据区指针,             堆栈指针,           优先级8
 OSTaskCreate(TaskThree,      0      , &TaskThreeStack[TASK_STK_SIZE-1],     8   );

 OSStart();                //开始运行ucos
}

void  TaskOne(void *p_arg)
{
 int x=0;
 p_arg = p_arg; //无用,仅为消除编译器报警

 while (1)           //任务体,总是死循环
 {
  x++;
  if(x==4)
  {
   printf("TaskOne: 我要求删除TaskTwo!\n");  //打印
   if ( OSTaskDelReq(7) == OS_NO_ERR )
   {
    OSTaskDel(7);  //优先级代表任务
    printf("TaskOne: 我删除了TaskTwo!\n");  //打印
   }
   else
   {
    printf("TaskOne: 我现在还不能删除TaskTwo!\n");  //打印
   }
  }

  if(x==10)
  {
   OSTimeDlyHMSM(0, 0, 0, 30);
   printf("TaskOne: 我要求删除自己!\n");  //打印
   if ( OSTaskDelReq(6) == OS_NO_ERR ) //删除自己还可以用OS_PRIO_SELF作为参数
   {
    OSTaskDel(6);  //优先级代表任务
 //  OSTaskDel(OS_PRIO_SELF);

    printf("TaskOne: 我删除了我自己!\n");  //打印
   }
   else
   {
    printf("TaskOne: 没人听得见我说话了……!\n");  //打印
  printf("TaskOne: 我在运行!\n");  //打印
  OSTimeDlyHMSM(0, 0, 1, 0);       //延时0小时0分1秒0毫秒
 }
}

void  TaskTwo(void *p_arg)
{
 p_arg = p_arg; //无用,仅为消除编译器报警

 while (1)           //任务体,总是死循环
  printf("                         TaskTwo: 运行中我也!\n");  //打印
  OSTimeDlyHMSM(0, 0, 1, 0);       //延时0小时0分1秒0毫秒
 }
}

void  TaskThree(void *p_arg)
{
 p_arg = p_arg; //无用,仅为消除编译器报警

 while (1)           //任务体,总是死循环
  printf("                                                TaskThree:我思故我在!\n");  //打印
  OSTimeDlyHMSM(0, 0, 2, 0);       //延时0小时0分2秒0毫秒
 }
}

程序就是上面的,我从网上找了个做测试,

任务1删除自身后 ,任务3没输出,有人知道是为什么吗?

还是UCOS删除任务只能靠别的任务来删除?

网友:
我是在PC上涌模拟器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