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楼主:
比较想学单片机无线通信 有没有什么好的书

网友:
这是两个方向
单片机好办,32位的有ARM,16位的有MSP430,8位的有51系列,
根据需要学一款,基本上就触类旁通了。
无线通信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如果有兴趣可以阅读下通信原理之类的书,

网友:
谢谢,我是从51单片机刚入门,想进一步运用单片机,想从通信入手,感受单片机的强大,希望你见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