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我从0到1000计数,可是为什么我记到6就错了呢,我是哪里错了啊

楼主:
下面是我从0到1000计数,可是为什么我记到6就错了呢,我是哪里错了啊,我是新手水平不高的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a,unmp,qian,bai,shi,ge;
void dingshi();
void dealy(uint z);
void xs(uchar qian,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

void main()
{
 dingshi();
  while(1)
   {
   if(aa==20)
   {
     aa=0;
    unmp++;
    if(unmp==1000)
    unmp=0;
    qian=unmp/1000;
    bai=unmp/100%10;
    shi=unmp/10%10;
    ge=unmp%10;

   }
  xs(qian,bai,shi,ge);
 }

}
void dingshi()
{
 EA=1;
 ET0=1;
 TMOD=0x01;
 TR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unmp=0;
}
void et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
void xs(uchar qian,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P1=table[qian];
 P0=0xf7;
 dealy(5);

 P1=table[bai];
 P0=0xfb;
 dealy(5);

 P1=table[shi];
 P0=0xfd;
 dealy(5);

 P1=table[ge];
 P0=0xfe;
 dealy(5);

}
void dealy(uint z)
{
 uint x,y;
 for(x=200;x>0;x--)
 for(y=z;y>0;y--);

}

网友:
void xs(void)
{

switch (aa&3) {

case 0:
 P1=table[qian];
 P0=0xf7;

break;

case 1:

 P1=table[bai];
 P0=0xfb;

break;

case 2:

 P1=table[shi];
 P0=0xfd;

break;

case 3:

 P1=table[ge];
 P0=0xfe;
break;

}

}

geshibaiqian已经是全局量了没必要在当参数传一次了,aa为扫描控制变量

unsigned int unmp;   //16位

while(1)
   {

    unmp++;
    if(unmp==1000)    unmp=0;
    qian=(unsinged char)(unmp/1000);
    bai==(unsinged char)(unmp/100%10);
    shi==(unsinged char)(unmp/10%10);
    ge=unmp%10;

  xs();
}

这几个除比较累,不如把除法变减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void xs(uchar qian,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P1=table[qian];
P0=0xf7;
dealy(5);

P1=table[bai];
P0=0xfb;
dealy(5);

P1=table[shi];
P0=0xfd;
dealy(5);

P1=table[ge];
P0=0xfe;
dealy(5);

}

减法怎么变啊

网友:
geshibaiqian=0;
while (value>=1000) {qian++;value-=1000;}
  while(value>=100) {bai++;value-=100;}
...

网友:
楼主我知道你是啥情况了 我曾经也碰到过类似情况 主要是你数码管显示函数的延时太长了 你把delay(5)改成delay(1)就可以啊原因如下:当你正在xs()函数运行时 aa已经加1了,但是这时又显示不出来 所以导致你那个问题啦

或者你把那个主函数判断语句那块搬到定时子程序里  就完全没问题啦

网友:
我用板子给你测了一下发现还有一个问题  unmp不能用uchar定义 只能到256  要用uint定义

网友:
根据我的判断,楼主清零位置不对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