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信号转换问题

楼主:
请问:视频信号转换ADV7123的10位数据位一定要用上吗?跟我们平时说的8位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我有供ADV7123的芯片。可以联系我!

网友:
这要看你转换的源的数据位宽度了   如果源只有8位  接低八位就行了

网友:
10位数据表示幅值的。可以最大表示1024.如果你的采集信号不要表示1024,那就不需要10位了。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