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跟【DIY数控电源】。。。。

楼主:
       我对开关电源一点也不懂,在学校时看过几天的书。由于看不懂,很快就放弃了。最近有些时间想学一学。
首先声明我真的一点不懂,肯定有很多错误的地方;还请大侠们指导。也让像我一样小白的同学,一点一点学习。
      感谢 【DIY数控电源】的成员提供这样的机会

digitalPWR .pdf

【DIY数控电源】原理图

网友:
你学学不就长大了?就不是小白了

网友:
我真的是小白,请不要笑哦;我很少弄模拟的东西,一直都是弄MCU的。还请不要见笑,还好我这里有一位老师可以问;不过他还没有来上班。

1.F1是保险丝
2.D1是整流桥

3.RT1是什么东西?
4.DRL1、DRL2、DRL3、应该是测试用的吧

网友:
3.RT1是什么东西?
4.DRL1、DRL2、DRL3、应该是测试用的吧

应是压敏电阻,防雷击地。
我想是,也可以是引出的实物

网友:
哈哈,可能我标得不按常规啊

RT:前面代表电阻,后面应该是代表电压的,可是我搞了个“T”--温度。库用得不准确。这里实际上用的是一个压敏电阻。
DRL:想是Drill,在那里有个钻孔。以便接线。

网友:
RT1是压敏电阻:当有雷击时,电网可能电压很大的,进入到电路中就容易把电路给烧坏了;所以这个是防雷击的;当压敏电阻的两端电压超过其额定最大电压时,压敏电阻的电阻值会减少到极低,从而高压高能的从电阻这里过去,保护后级电路。当然这时电流很大时F1(保险丝)是会断掉的。

F1:除了有上面提到的功能外还有就是后级电路短路(或什么)引起电流过大也断开的;所以具有双重作用。

不知道对不对,还请大家指正

网友:
C1、T9、C2、C3组成双π型滤波:主要对输入电源的电磁噪声及杂波信号进行抑制,也防止电源高频杂波干扰电网。
       至于是怎么工作的,就不知道了
      知道的同学不妨写写

网友:
R1、R2、R3是干什么用的??
在这里增加电阻不会增加功耗吗??

网友:
RI,R2,R3应该是检测电流大小的电阻。阻值一般很小,不会增加太多功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这些电阻的功率很大的哦

网友:
RT1是一个温敏电阻,但是随着温度的升高而电阻增大,开机时电流有浪涌电流,而温度比较低,此时这个电阻比较小,可以分担比较大的电流,而随着电路正常工作,电流流过这个电阻,电路正常工作,电阻发热,电阻变大,流过电流很小,可以减小损耗;
R1,R2,R3三个功率电阻并联,可以分流,使电阻的发热减小,提高可靠性

网友:
几天没有看看这个电路了,周末好好看看

网友:
天天看程序,看得眼睛受不了了;换一下 看看电路

R18 R19 为什么不使用一个电阻呢,而是使用两个电阻,很是奇怪(是不是考虑功率和散热的问题呢)

网友:
12V经过7805输出5v电压;但在其后加了一个Z1(5V1)并经过一个电阻(R38)又接到12V
很奇怪的接法,接个Z1还可以说“可能7805输出不好高出5V了,加个Z1来保护一下”;但是又接到12V,就让人想不明白了

网友:
回复 14楼

用的两个电阻,可以避免用更大功率。再者,布板时的距离可以调整得远一些,这样对潮湿环境应用有好处。

网友:
回复 15楼

R38和Z1是框起来的,代表用这两个器件可以代替7805。这是作为一个可选的替代项,两者选其一

网友:
这个是微电流源吗?又有些区别,不知道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OK

看起来不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