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ma7455的校准问题

楼主:
     这两天在弄MMA7455,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哦!是关于3轴校准的。看了一下AN3745的应用手册,里面给出了校准方法,但是里面只有测量值比实际值小的情况下的校准方法,就是往校准寄存器里面写入一个2*误 差值。这里我想不明白了,为什么要乘以2 (关于手册里的那个解释,我不明白,谁能说的更清楚点)?? 如果测量值如果大于实际值,按理说应该写入一个值为对应误差的负值的ASCII码,比如如果测出值为70,那么应该写入-16,即(0xf0),但是我写入这个校准值之后,得到的数更大了,那么像这 种情况下应该怎么补偿呢???

       而且很奇怪的现象是 z轴在LED上的示数有点不正常。尽然会出现a,r之类的字母。下面是我的程序(店家提供的,自己修改过一点点)。

希望多多交流

网友:
我觉得每次上电都应测一下,然后把校验数写到校准寄存器中

不知楼主怎么做,我下来看下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问一个问题,当x轴(y轴)正向向下时(同重力加速度方向一致),x轴(y轴)应该输出+1g还是-1g.
因为我的理解和模块上的标出的方向正好相向,所以我怀疑是模块上的x,y两轴的方向标反了(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理解错)。所以答案要肯定点,谢谢版主啦

网友:
其实说明书上说的很明白了

我想长是X轴,宽是Y轴,中间对着自己的是Z轴

为了方便上传PDF文档: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以TOP view为例,朝左是x轴正方向,朝下的是y轴正方向(三角形尖角所对应的方向),我这样理解是正确的吧
那么这样理解的话top view中Y轴正方向同重力加速度一致,得到的就是+1g了。

网友:
研究了很久的mma8453。  一起交流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