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阶乘实现小灯的闪烁

楼主:
程序:

#include <reg52.h>
sbit led=P1^0;
a(char j)                    //阶乘运算
{
 unsigned int x,y=1;
 for(x=j; x>=1; x--)
 y=y*x;
 return y;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z,a;
 while(1)
 {
  led=0;
  z=a(i);
  for(a=0; a<=z; a--)
  {
        if(0 == a)
         {
              led=1;
         }
  }
  if(8 == i)
   {
           i=0;
    }
  else i++;
 }
}

每当程序进入阶乘运算就出不来了,麻烦各位指出小弟错误。本人是刚开始学习单片机。

网友A:
a(char j)                    //阶乘运算
{
unsigned int x,y=1;
for(x=j; x>=1; x--)
y=y*x;
return y;
}
这个函数没有定义返回值类型。 再有unsigned int应该是8位的,最大到255,只能算到5的阶乘!

网友:
unsigned int a(char j)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har j) //阶乘运算 { unsigned int x,y=1; for(x=j; x>=1; x--) y=y*x; return y; } 这个函数没有定义返回值类型。 再有unsigned int应该是8位的,最大到255,只能算到5的阶乘!

unsigned int 16位

网友:
i没有赋初值,为随机数大于8后就不会归零了 改成if(i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