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单片机

楼主:
我刚学单片机,想写个按键控制8个灯依次亮的程序,但总是顺序不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肯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include <REG52.h> //52头文件

#define DY_PORT  P0 //设置LED连接的I/O组
sbit  DY_KEY  =  P3 ^ 7; //设置按键接在P3.7
unsigned char tabl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bit [自定义名] ; //定义一个位(位的值只能是0或1)例:bit LED
#define [代替名] [原名]  //用代替名代替原名(可以方便修改常改或调试的值)例:#define LED P1
sbit  [自定义名] = [系统位名] ; //自定义系统位名。例:sbit Add_Key = P3 ^ 1;
unsigned char [自定义名] ; //定义一个0~255的整数变量.例: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int [自定义名] ; //定义一个0~65535的整数变量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a){ // 1ms延时程序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00; i++);
 }

}
/*********************************************************************************************/
void main(void){
 unsigned char b;
 DY_KEY = 1;
 DY_PORT = 0xff;
 while(1){
  for(b=0;b<8;b++)
  {
  if(DY_KEY == 0){ //如果按键按下则继续
   delay(20); //延时20mS
   if(DY_KEY == 0){ //如果按键按下则继续
    DY_PORT = table; //变化灯的状态11111110
    while(DY_KEY == 0); //等待按键松开
   }
  }
  }
 }
}

网友:
{
  if(DY_KEY == 0){ //如果按键按下则继续
   delay(20); //延时20mS
   if(DY_KEY == 0){ //如果按键按下则继续
    DY_PORT = table; //变化灯的状态11111110
    while(DY_KEY == 0); //等待按键松开
感觉你写的好乱啊,刚开始这样的编程态度可不行啊,键盘检测程序还是重新写一子程序吧,再在主函数里面调用,你的keyscan太复杂了,看看网上写的,最好不要在while中使用for,我感觉这样很不好!

网友:
你的按键打算怎么控制LED,从你这程序我看不出来

按键按下,状态随机改变(因为b未定),按键放开,LED状态不变

如果你是打算按键按一下LED状态改变的话,应该是按一下b+1,而不是用for循环

因为你按键按不按,for循环都在执行,b都在改变,没法确定按下时b的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table=table>>1;在DY_PORT = table; //变化灯的状态11111110上面添加一句

网友:
引用 网友B:
table=table>>1;在DY_PORT = table; //变化灯的状态11111110上面添加一句

其实table是数组,上面写的应该是DY_PORT = table[ b ];由于论坛的缘故,发帖后,后面的[ b ]不显示的

网友:
我在单片机上接了8个LED灯,我想让LED灯在受我的按键控制,开始的时候没有灯点亮,我按一下按键后第一个灯亮,再按一次第二个灯亮,依次亮下去,tabler后面有个b字母的.

网友:
我就想知道应该怎么写,我改了很久都改不好

网友:
试下这样改

试下这样改
#include <REG52.h>
#define DY_PORT  P0
sbit  DY_KEY  =  P3 ^ 2;
unsigned char tabl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00; i++);
 }
}

void main(void){
 unsigned char c,b;
 DY_KEY = 1;
 DY_PORT = 0xff;
 while(1){
  for(b=0;b<8;b++)
  {
  if(DY_KEY == 0){
   delay(20);
   if(DY_KEY == 0){
c++;
if(c==8)
{
c=0;
         }
    DY_PORT = table[c];
    while(DY_KEY == 0);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