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有没有像stm32那样有一个官方的库函数文档

楼主:
FPGA有没有像stm32那样有一个官方的库函数文档,谢谢。

网友:
你是指模块模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函数说明啊,有模板?

网友:
好像没有
vhdl有类似c语言的标准模块
其他高级模块都是ip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函数说明啊,有模板?

会有的吧,厂家提供了库函数那些,就应该会有相应的说明文档的。

到官网找找看,或者到软件安装路径下翻翻,不行就找他们售后问问,大厂商,都有一些支持邮箱、电话那些的。

网友:
FPGA 中的编译软件中可以设置支持的语言版本   这些语言版本又有自己特殊的一些特殊功能   在网上能下载到verilog 和VHDL各个版本的说明

网友:
FPGA有很多官方函数库,但没有STM32那样的标准函数库。有很多可以用标准IPCORE。

网友:
软件安装的目录下 里面有很多PDF文件里有库函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