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JM12864BSBD

楼主:
在电路图上,看到好多的有关ZJM12864BSBD的液晶,在网上查了一下,找不到这个型号啊,也没有卖的,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设计电路的时候想用这个型号,怎么找不到这个型号的相关资料,也没有卖的?

网友:
知道的帮帮你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电路图上,看到好多的有关ZJM12864BSBD的液晶,在网上查了一下,找不到这个型号啊,也没有卖的,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设计电路的时候想用这个型号,怎么找不到这个型号的相关资料,也没有卖的?Documents and Settin ...

12864是比较通用的液晶屏,我接触过的有两种:带字库和不带字库的。

不同厂家生产的屏,管脚可能有出入,比如有些是有灰度调节的,有些是不能调节的。有些VCC和GND引脚是相反的。

你提到的ZJM12864BSBD可能是某个特定厂家的特定型号,可能还有批次等信息,所以检索不到相关信息吧。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