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一下,电路图在里面,在线求解。

楼主:
最终效果是:预留焊接口处接同轴电缆,两个导线接在两个未接触的导体片上面,面积大概为2平方CM/块.通电后端头摸起来可发出热量。
现在通电后没有任何反应,端头不发热了.

电源0-5V那个为可调节电源.通过它调节热量多少.

网友:
身边没有画图软件.用一个画图助手画的.见谅

5V供给74hc132,通过27M晶振振出方波.
0-5V的输入电压与连接场效应管的nv88afd导线电压值为2:1.
到这里应该都没问题吧?
后面的就不懂了,求大大帮忙解释下。头发要白了

网友:
这种上电应该是要在输出接上匹配负载,否则放大管可能烧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因为以前也有同样的机子.没有接负载的时候也是可以的.

现在身边只有个数字表.测不出来波形.  只测到74hc132输出电压是0-5v输入的一半。后面的就没办法了.
摸起来vn88afd和irf610也不发热.所以原本估计是这俩原件是坏的.谁想换成新的一样没反应。

我还刚刚学习模拟电路呢.上面丢个这么个东西就给卡住了,丢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