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MSP430编辑编译无需本地电脑安装CCS或IAR之类开发环境

楼主:
在线MSP430编辑编译无需本地电脑安装CCS或IAR之类开发环境
看了一下,支持代码彩色显示
编写完了以后还可以在其网站服务器上进行编译,然后可以下载编译后的可烧写文件。
使用google帐户登陆,无需注册。对于帐户安全,一般可以放心,使用OpenId方式来登录的,我自己也弄自己网站,也计划支持这种方式。
注意创建方案时默认是开源的,因此您的代码是公开的,不过您可以选择closed选项,标明版权,我没仔细看,大家对这一点要仔细看一下。网站还是beta版本,所以网站是要求您经常备份源代码在您的本地电脑上以防止丢失。
好像网站还提供了一个LaunchPad,您可以将实验性代码烧录进安装在服务器端的LaunchPad并可以通过摄像头观看结果。具体我也没仔细看,感兴趣的可以将这个网站使用心得发出来贡献给大家。

网友:
这个很有意思

网友A:
试了下目前支持咱们用的LaunchPad上面使用的430型号

我建议在咱们论坛上再进行DIY活动的话,可以使用这个网站

网友:
回复 楼主:

幺西,幺西,还能这么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下目前支持咱们用的LaunchPad上面使用的430型号80149我建议在咱们论坛上再进行DIY活动的话,可以使用这个网站

又看了一下,原来代码都是公开的吧?不可限制别人看?

wstt说的diy是个人自己diy还是多人?不知道这个网站支持不支持代码文档管理,例如签入签出之类的功能?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写,所以对这方面的团队代码管理从不关心,所以对这方面不懂。不过这个网站还是不断完善当中,以后会有更多支持功能吧

其实,如果有独立的IP地址,EEWORLD自己可能都可以架设一个服务器,反正同时使用的人数不会太多,安全性要求也不高,一台电脑做服务器即可,性能要求不高,主要是编译的时候用点性能,找个懂一点这一方面软件的人帮随便弄弄或者介绍一下自己可能都能弄弄。

网友:
不过wstt说的也很有道理吧,大家包括非参与项目的都可以看到代码,可以学习或者提意见。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不同的人同时编辑项目中的文件?
wstt可以给那个网站咨询一下或者提点建议
不过EEWORLD组织的项目必须通EEWORLD网站上的链接才能访问这样的特定功能要求可能不一定能满足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下有三个许可证前两个是属于开源的,最后的一个closed我也不大清楚。
自己架设服务器挺麻烦的,可以就直接利用The Google Open Source Programs Office。
code.google.com/opensource/
你介绍的这个网站,感觉上也是基于这个的,确实比较好用。

网友:
这个挺好玩地

网友:
不过,网站也不傻,它把所有编程全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