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测量
模拟示波器可以测量瞬间电压波形么?

楼主(2012-02-05):
模拟示波器可以测量瞬间电压波形么?
使用的 固纬GOS-6051 模拟示波器。
想看下与直流电源间断开和闭合时,串联了2个电阻,想看正方向串联的第二个电阻两端的瞬时电压波形。
模拟示波器可以看到这种波形么?
我试过方式调到NML,无论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触发,都只在断开的时候会有个瞬时波形,每次还都不大一样。(也不知道是不是)
希望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不能看就算了~~。
示波器
电阻

网友A:
扫描时间调对了,应该可以看到地,要不要示波干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