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能否实现类似FM的一发多收功能

楼主:
想用纯单工发,多客户端收,不想用组网的方式,求助

1.能否实现

2.大概的实现思路

谢谢!

网友:
可以的吧,就像你买开饭板的时候,是不是有收发的器件,还有抓包器。两个不就是同时收的吗?所以只要你通道都设置成一样,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广播发送就是

网友:
不组网不行的吧,必须组网,然后广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想组网的话直接就用廉价ask/fm模块就行了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