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STM32堆栈大小设置问题

楼主:
我的启动文件代码是这样写的: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_initial_sp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__heap_limit

                PRESERVE8
                THUMB

但是编译出来的工程文件.htm里有个函数是这样的(见附件图):

modifyMainPage (Thumb, 454 bytes, Stack size 40 bytes, lcd19264.o(i.modifyMainPage))

[Stack]

• Max Depth = 48
• Call Chain = modifyMainPage ⇒ my_strcpy

谁能解释一下 454 bytes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的Heap_Size   EQU  要设置成454以上?

还有Max Depth = 48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这样的,LZ给的图片中是一个函数中使用的内存空间的说明,modifyMainPage是该函数名,Thumb是指令集,它后面的454Byte应该是指该函数的代码量占用的rom空间的大小。而static size是40Byte,也就调用该函数时要从堆栈中分配40个Byte出来。
  也是第一次遇到网友问这个问题,不知道对不对,希望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你,呵呵

网友:
学习了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这两个我可以设成

Stack_Size      EQU     0x00000800

Heap_Size       EQU     0x00000400

对吧

网友:
可以设成

Stack_Size      EQU     0x00000800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栈是系统自动管理的,调试时也要用到, 所以要设置的大些, 堆是初始设定后就不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这两个我可以设成

...

不对的。堆Heap最大就200,不能设置超过了。因为堆的地址是向上增长的,超过200就进入栈的基地址了。所以堆不能乱改的。栈设置800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这两个我可以设成

...

我觉得,这样改动是可以的。对于小程序,很多场合和没改的时候效果是一样的。这里的堆栈只是定义了大小,程序在启动时,按设定值,自动分配相应的内存区。堆是向上生长的,栈是向下生长的,如果程序中使用的变量较少,在这个范围内,没有交叉,是没关系的,如果有交叉,则程序就可能瞬间崩了。局部变量主要存放在栈区,如果局部变量开的大了,则应将STACK_SIZE 开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样改动是可以的。对于小程序,很多场合和没改的时候效果是一样的。这里的堆栈只是定义了大小, ...

严重同意,英雄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