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 ADC12加快问题

楼主:
先描述一下情况:我在做一个ADC12的使用,原先扫描的数据为32(行)*24(列)*50(帧),采用的ADC12配置为12位精度,采样256个时钟,序列单次扫描,代码如下:

 P6SEL = 0x81;                                   // Enable A/D channel A0/A7
  ADC12CTL0 = ADC12ON+ADC12MSC+ADC12SHT0_8;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1+ADC12SSEL1 ; // Use sampling timer, single sequence
                                                  // ADCCLK=MCLK,NO DIV
  ADC12MCTL0 = ADC12INCH_0;                       // ref+=AVcc, channel = A0
  ADC12MCTL1 = ADC12INCH_7+ADC12EOS;              // ref+=AVcc, channel = A1
  ADC12IE = 0x02;                                 // Enable ADC12IFG.1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以上代码未发现异常;

现在需要把他改成32(行)*24(列)*240(帧),因为以后实际用的是64(行)*32(列)*60(帧)的结构,以及预留;

于是我把ADC12精度改成8位,采样时钟设置成8个时钟;

配置代码如下:

 P6SEL = 0x81;                                   // Enable A/D channel A0/A7
  ADC12CTL0 = ADC12ON+ADC12MSC+ADC12SHT0_1;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1+ADC12SSEL1 ; // Use sampling timer, single sequence
                                                  // ADCCLK=MCLK,NO DIV
  ADC12CTL2 = ADC12RES_0;                           //选择AD分辨率,8位
  ADC12MCTL0 = ADC12INCH_0;                       // ref+=AVcc, channel = A0
  ADC12MCTL1 = ADC12INCH_7+ADC12EOS;              // ref+=AVcc, channel = A1
  ADC12IE = 0x02;                                 // Enable ADC12IFG.1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出现了以下现象:

 当ADC12SHT0_x,即采样保持时钟,x<4时,明显观察到了干扰,即通道0的电平明显干扰到了通道1;

现在,想请教一下,是否有比较好的方法,能减少这种干扰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我写的不够详细呢??求大侠帮忙解答啊

网友:
在用户手册中有这样一句话
The ADC12_A supports 8-bit, 10-bit, and 12-bit resolution modes selectable by the ADC12RES bits. The analog-to-digital conversion requires 9, 11, and 13 ADC12CLK cycles, respectively.楼主的采样保持时间是不是不能设的太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16个时钟的话,还不够吗??再多的话,我的速度就不够了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线等求解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9,11,13指的是转换时间。
有个问题是,LZ说的干扰具体点怎么讲呢?
确定不是外部电路造成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部电路干扰的可能性很低,我在PCB上对这两条线都做了包地的保护;

干扰现象是:比方说A0、A1都是10的时候看不出干扰;当A0增加为100,A1理论值仍为10的时候,干扰出现了,A1会变成5-15之间的数据,而不是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