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模电电路。。。。

楼主:
板子有问题,照着电路板反推了一个电路,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工作,模电学得太差不会分析。。。还请各位大侠赐教。。。

电路如下图,系统电源为9V,单片机供电为5V,P1和P2为单片机管脚,P3为电机的M+电源端,Q2和Q3为场效应管

静止状态下,P1和P3为0V,P2为5V;当电机工作时,P1和P2为0-5V的矩形波,电位好像正好反相,P3为0-9V矩形波,相位与P1基本一致

请各位帮看下电路是否正确?是怎么工作的额。。。

网友:
昨天少画了一个9V电源端。。。补上

那个场效应管好像是N沟道增强型MOS管,画的元件图可能不太对

网友:
图画得有误。
1、Q2、Q3的这种画法是J型FET
2、Q2应该为N沟道,Q3应该为P沟道。
如果按正确的电路来分析,P1的方波经Q1驱动Q3导通与否。P2的方波驱动Q2导通与否
由于D1的作用,使Q3在导通期间,无论P2输出怎么样,都使Q2关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图的画法不对,刚才也发现了手上的这个7105芯片的pdf不对,重新下载了一个的确是上面是N型下面是P型的增强型MOS管,这样就走得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