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用库函数写串口程序,发送和收到的数据不一致

楼主: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altera_avalon_pio_regs.h"
#include "altera_avalon_uart_regs.h"
#include "sys/alt_irq.h"
#include "stdlib.h"    //NULL需要定义
unsigned char rxdata;
void Set_baund(unsigned int buadrate)
{
    unsigned int division;
    division=(unsigned int)(ALT_CPU_FREQ/buadrate+0.5);
}
void UART_ISR(void)
{
    //IOWR_ALTERA_AVALON_UART_CONTROL(RS232_BASE,0x0);

    if((IORD_ALTERA_AVALON_UART_STATUS(RS232_BASE)&0x80)==0x80)
    {
        rxdata=IORD_ALTERA_AVALON_UART_RXDATA(RS232_BASE);
        while(IORD_ALTERA_AVALON_UART_STATUS(RS232_BASE)&0x80);
    }
    IOWR_ALTERA_AVALON_UART_TXDATA(RS232_BASE,rxdata);
    while(!(IORD_ALTERA_AVALON_UART_STATUS(RS232_BASE)&0x40));//trdy=1,保持寄存器数据移到移位寄存器,传送准备好
    //IOWR_ALTERA_AVALON_UART_CONTROL(RS232_BASE,0x8);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int time)
{
    unsigned long int i;
    for(i=0;i<time;i++);
}
void UART_Init(void)
{
    Set_baund(115200);
    IOWR_ALTERA_AVALON_UART_STATUS(RS232_BASE,0x0);
    IOWR_ALTERA_AVALON_UART_CONTROL(RS232_BASE,0x80);
    alt_irq_register(RS232_IRQ,NULL,UART_ISR);
}

int main(void)
{
    UART_Init();
   // Set_baund();
    while(1)
    {
        IOWR_ALTERA_AVALON_UART_TXDATA(RS232_BASE,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LED_BASE,0x8);
        delay(100000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LED_BASE,0xf);
        delay(1000000);
    }
}

串口调试工具波特率也是115200,但发送1时,调试显示收到的十六进制数据不是1,是39,十六进制发送也不对,哪个地方有问题?
 IOWR_ALTERA_AVALON_UART_TXDATA(RS232_BASE,1)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调整了一下代码就好了,忘记怎么弄的了

    if((IORD_ALTERA_AVALON_UART_STATUS(RS232_BASE)&0x80)==0x80)
    {
        rxdata=IORD_ALTERA_AVALON_UART_RXDATA(RS232_BASE);
        while(IORD_ALTERA_AVALON_UART_STATUS(RS232_BASE)&0x80);
    }

把这括号内的两句对调位置试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估计还是没有研究透彻库函数的使用方法。建议仔细研究,认真思考!一定会解决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直不知道中断中接收数据的条件和发送数据的条件是什么循序,接收是先判断再接收,发送是先发送再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吧, 不论接收还是发送,都是先执行接收或发送命令,再等待接收发送完成。 仅为个人观点。

网友:
不知我理解你的意思正确否:

      你是否想知道:CPU是先收到数据,再产生中断通知应用程序;还是先产生中断通知应用程序,在接收数据。

                               同理发送:CPU先产生中断,再发送;还是先发送,再产生中断。

个人理解: 应该是先收到数据,在产生接收中断;

                              先产生发送中断,在发送数据;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