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fclose不能关闭文件流呢 大家帮看看呗 我在k40上运行的

楼主:
void Main_Task(uint_32 data)
{
    uchar data_test[] = "K40!";
   uchar data_error[] = "error";
   uchar data_ok[] = "OK";
    MQX_FILE_PTR dispfd;
    uint_32 param,size,i=0;
    uchar data_recv_buf[10];

    uchar_ptr data_recv_ptr;
    uchar_ptr data_write_ptr;

    size = 0;
    data_recv_ptr = data_recv_buf;
    data_write_ptr = data_test;

   dispfd = fopen("ttyf:",NULL);
    if(NULL == dispfd){
        printf("uart1 driver fault\n");
    } else {
        printf("uart1 driver open sucess\n");
    }
       fclose(dispfd);
     if(i==0)
          printf("关闭成功\n");
        else
          printf("fault\n");

    while(TRUE){
        size = 0;
        size = disp_com_send_data(dispfd, "K40!", sizeof(data_test));
        if(size){
          printf("the send data is %s\n","K40!");

#if 0
        size = disp_com_recv_data(dispfd, data_recv_ptr, sizeof(data_test));
        if(0 != size){
            printf("the receive data is %s\n",data_recv_ptr);

            if(!strcmp("K40!",data_recv_ptr)){
                disp_com_send_data(dispfd, data_ok, sizeof(data_ok));
            } else {
                disp_com_send_data(dispfd, data_error, sizeof(data_error));
            }
       }
       #endif
        }
        _time_delay(200);

    }
}

uint_32 disp_com_send_data(MQX_FILE_PTR spifd, uchar_ptr data, uint_32 size)
{
    uint_32 result = 0;

    result = fwrite(data,1,size,spifd);

    return result;
}

uint_32 disp_com_recv_data(MQX_FILE_PTR spifd, uchar_ptr data, uint_32 size)
{
    uint_32 result = 0;

    result = fread(data, 1, size, spifd);

    return result;
}

正常的话我用fopen打开以后  再用fclose关闭就不能写文件了吧,文件的指针也被清空了吧,但为什么我关闭之后,还能写文件,指针也没被清空呢,也没有报错啊。调用的也没错啊。。。。请高手赐教。。。。。。

网友:
就没人会吗  都没人回复呢  就是关闭不了 返回值却为0  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