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RS-232串口的红外收发通讯电路项目

楼主:
项目资金:200-500元

仪表设备与电脑的串口通讯
要求:(1)发送和接受全部采用分立元件,红外发送管和红外接收管
      (2)PC机做上位机 和下位机(单片机) 分别可以执行发送和接受(双向收发—半双工)
       (3)PC机的通讯接口通过一个 9针的COM口连接到电脑,无需外部供电(无源),实现自供电。
        (4)低成本设计。
QQ:66062970
电话:13728613962

我们产品的设计中需要一个完全隔离的串口通讯,我们目前只实现了通过一对红外收发管子(现有产品抄板的),实现了单向的数据传递,就是下位机发送,PC机接收,下一步需要实现双向收发,请网友帮忙提供一个可靠的硬件设计电路或者一个方案设计。要用分立元件设计,严格控制成本的。
我的QQ;66062970

网友:
按照我的理解,你这就是个普通的串口通信,还是半双工的。只不过加个收发端隔离的条件。
如果是这样的话,收发之间用个光电耦合器即可。还可以实现全双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