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64bit win7系统上是否能运行?

楼主:
protel99se 64bit win7系统上是否能运行,又没有人用过,请指点,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protel99se 64bit win7系统上是否能运行,又没有人用过,请指点,多谢!

用Windows7 32bit安装之后,出现了不能添加库的问题,不过,网上说有解决的方法。

Windows7 64bit没有用过。

网友:
DXP可以的protel没用过 不确定 不过确实存在库的问题
楼主都用64bit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