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演示飞行鼠标——使用德州仪器的eZ430-Chronos无线运动手表

楼主:
视频更新了一下

Flying Mouse软件作者的演示视频(英文):

不知道能不能写原创,只是使用别人的软件演示一下

估计有这个表的人不多,主要是对三轴加速计没有感性认识,想通过这个感性认识一下。

那个Chronos Flying Mouse软件确实应该比较有意思,熟练了就应该比较能实用。软件使用了多种滤波器算法,虽然是计算机应用软件,对使用三轴加速计的使用理解可能有帮助。
什么时候把那个MSP-EXP430FR5739捣腾捣腾
效果不好,大家凑合看看吧,不重录了。
付这个表的功耗表,毕竟是德州仪器的低功耗应用呀

Sur

网友A:
王总出演示视频了,顶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王总???从何说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王总出演示视频了,顶起

说我什么王总呀,是不是讽刺我呀
说我王工,倒是可以大大咧咧的接受

主要是感谢EEWORLD,增加的气氛的,就是形象差了点

网友B:
电影明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影明星呀!~

晕,这真是讽刺我了

昨天晚上我试用了一下飞行鼠标,效果确实是不错的,可以戴在手腕上使用,虽然是第一次试用。今天参数设置的不一样了可能。

得了,以后要录,看来得准备个稿子,弄个好一点背景,把有点秃顶遮蔽一下,胡子什么时候刮了。就要录,哼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王总???从何说起

有时候我填资料是填一个公司,可是我没注册有公司呀,光头一个
不是诚实,就默认了好骗样品,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王总”估计是大家对你的爱称吧,呵呵,因为wangfuchong太长了。

既然楼主不喜欢,咱们还是叫wangfuchong王工吧

网友:
哈哈 学习到了  请问王总
1.怎么关闭手表的显示?
我的还没用起来 是要安装软件之后才能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 学习到了  请问王总
1.怎么关闭手表的显示?
我的还没用起来 是要安装软件之后才能用吧

喂喂喂,我要是以后能自己开公司再叫我王总行不?即使光头一个

那个说明指导书我还没仔细完整看过一遍,好像没看到过复位的,估计和LaunchPad的demo一样,重待机模式进入应用模式就不能回头了吧,除非复位。所以可能除了断电或者更新软件不能再关掉显示吧?

你怎么得来的这个表?也选得这个奖品?

我这个视频准备重录一下,现在不早了,很快就要天黑了,又看不清了,明天再弄吧。今天看过国外flying mouse软件的开发者的演示视频,更新的时候一道贴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选了这个奖品 王前辈(这个称呼怎么样 哈哈)
不过最近没时间琢磨那个 比较忙
所以想看下您的一些研究先
嘿嘿
等待您的杰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王总”估计是大家对你的爱称吧,呵呵,因为wangfuchong太长了。

既然楼主不喜欢,咱们还是叫wangfuchong王工吧

还别说,老早在原来单位马马虎虎是工程师职称吆,说不定还真的有国家正式的证书(当时少数人有,研究所,自己没看到),不过现在早忘光了

网友:
更新视频

添加了官方演示视频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王工给我印象是对上位机情有独钟呀,我现在在做数据库管理,所以王工如果有兴趣,可以通过PHP语言将微控制器的数据通过网线上传至服务器,加大你设计系统的控制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王工给我印象是对上位机情有独钟呀,我现在在做数据库管理,所以王工如果有兴趣,可以通过PHP语言将微控制器的数据通过网线上传至服务器,加大你设计系统的控制范围

不会PHP,也不知道您这样的做法的具体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喂喂喂,我要是以后能自己开公司再叫我王总行不?即使光头一个 那个说明指导书我还没仔细完整看过一遍,好像没看到过复位的,估计和LaunchPad的demo一样,重待机模式进入应用模式就不能回头了吧,除非复位。所 ...

喂喂喂,我要是以后能自己开公司再叫我王总行不?即使光头一个

不过困难吆,至少在本地区可能性更不大,我虽是本地人,可是讨厌本地,这种感觉下,不会在本地做事的

网友:
有意思哪,有时间了也搞个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