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计数器 从0开始计数记到16停止, 上电之后计数器不工作

楼主: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cont1<=5'b0000;
else if (cont1==16)
cont1<=16;
else
cont1<=cont1+1;
时钟复位信号都正常,上电之后计数器马上变为16.没有中间计数的过程。哪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要自己检查出错误才能学到经验。才能学到如何差错

这么明显的,你直接就赋值的16当然永远都是16

网友:
循环没跑起来

网友:
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如果你要周期计数:正确写法应该是: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cont1<=5'b0000;
else if (cont1==16)
cont1<=0; 而不是 cont1<=16;
else
cont1<=cont1+1;

网友:
做事要细心点好
else if (cont1==16)
cont1<=16;

else if (cont1==16)
cont1<=0;
看看有没有区别

网友:
改进

还有就是在相应的周期内,计数是相当快的,人眼分辨不出来。if(Count1 == 16) Count1 <= 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楼主可能本意就是要计数到16就停止计数了吧
楼主可以看看你的时钟频率有多高,另外,是怎么得出没有计数过程这个结论的呢?用示波器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