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中延时设定时间怎么是实际延时的一半?

楼主:
   最近开始学习avr,网上atmega16视频多,所以就从它下手了。写了个灯闪烁的程序。用的WinAVR.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t main()
{
  DDRD=0xFF;//PORTD口设为输出
  DDRC=0xFF;

while(1)
  {
    PORTD^=_BV(PD0); //PD0亮
 _delay_ms(10);           //延时10ms, 问题就在这里。 在debug时(avrstudio), 发现这里实际是延时了20ms,才执行下一步程序。这是为什么呢?敬请详解

PORTC^=_BV(PC0);    //PC0亮

网友:
跟晶振频率有关,延时程序的头文件是你根据你使用的晶振写的吗?

网友:
和晶振频率有关吧  晶振多少

网友:
多谢提示。就是这个原因。
又发现个新问题:在makefile文件中,默认是8Mhz,但是delay.h中默认是1Mhz. 这是怎么回事呢?
经调试,程序实际用的是8Mhz.